[ZLG-ARM] 用IAP能对LPC2132的第九扇区的32K空间都写入数据吗?

楼主(2007-09-25):
IAP的RamToFlash命令时写入的数据最大只能是4K字节,LPC2132的FLASH第九扇区是32K,其他的28K空间岂不都浪费了吗?手册上不是这么说吗:The
affected sectors are automatically protected again once the copy command is successfully executed.

网友A:
回答

你可以通过IAP一次写入512个字节。
分多次写入不就行了。不过写完第一次。要延时一段时间。否则的话会出现写入失败。完毕

网友A:
另外

还要加上重新选择扇区命令。如下
   SelSector(8,8);

    res_addr = (uint32)(&TestValue);
    RamToFlash(0x00008000, res_addr, 512);  // 写数据到扇区1

    DelayNS();

    res_addr = (uint32)(&TestValue);
    SelSector(8,8);

    RamToFlash(0x00008200, res_addr, 512);
    ...
就OK了。我试过了,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