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GPIO

楼主(2007-09-27):
我在实验用GPIO模拟输出,用标准模板的设置,在外部程序中运行这样的程序:
IO2SET = 0x01000000;
IO2CLR = 0x01000000;

用示波器测出来需要2微秒,用51系列的单片机也可以比这个更快(可以做到0.6微秒),一般的CPLD可以做到0.1微秒。

什么办法能让它操作更快?

网友A:
使用IOPIN寄存器设置试试

IO2SET = 0x01000000;
IO2CLR = 0x01000000这样设置会有中间状态出现。
直接用IOPIN试试吧,我不是很确定,o(∩_∩)o...

网友B:
Re:关于GPIO

IO2SET = 0x01000000;
IO2CLR = 0x01000000;
在LPC2200中,这两条语句执行时间只有0.8us,即为1.2M左右。

网友C:
214X有快速IO,好象四个MCK,213X要慢7倍,另AT91SAM7S的GPIO

如果用最高优化,是三个MCK,48MHz MCK能出67ns宽度的脉冲

网友D:
一般的CPLD可以做到0.1微秒

你懂的真不少

网友E:
如果你是用的外部flash运行,那么比内部操作时间要慢10倍左右

楼主:
to 王紫豪

一般的CPLD可以做到0.1微秒

你懂的真不少

我是不是说错了?对这个我不大懂,我自己写的CPLD程序,用的速度不是很高的CPLD芯片,然后用示波器测出来,大约在0.1微秒。(再快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处,MCU的速度不高)。

网友F:
re

LPC系列的ARM普通的IO(即GPIO)是慢速设备,速度只能达到1MHz左右,如果需要更高的IO,请选择LPC系列ARM中带快速IO(即FIO)的芯片,例如LPC214X、LPC2220以及LPC2300系列ARM等,经过测试LPC2300系列ARM的FIO可以产生高达25MHz左右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