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程序下载到RAM和FLASH的运行时间问题?

楼主(2007-10-03):
程序下载到RAM和FLASH的运行时间是不一样的,

请问要如何计算各自的运行时间?

谢谢

网友A:
不好计算,最好实测。

网友B:
NXP的ARM在内部FLASH及内部RAM的速度好像差不多

NXP的ARM在内部FLASH及内部RAM的速度好像差不多
楼主可以实际运行一下

AT的ARM差别较大..

网友C:
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搂主说明下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哈?

楼主:
不好意思,是内部的.

我用过,绝对不一样,差别还很大,

读数据不是和时钟有关吗,

如果测,要如何测啊?

谢谢

网友C:
哪个速度快?

我想RAM应该快些。还请楼主验证。

楼主:
是RAM的速度快

我是想测程序运行的时间

网友C:
ads里面没有专门测量时间的工具

ads里面没有专门测量时间的工具,keil倒有,不过在ADS里面也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程序运行时开启定时器,程序运行完毕时关闭定时器

内部sram快,我认为是这样的原因,因为sram不需要刷新,不需要高电压来对它进行读写,这都是它内部的结构决定的[有触发器构成],而flash是有mosfet构成的,其速度明显没有触发器快,还有就是nxp的arm7里面有对存储器加速的设置的,可以从那把速度提高。

不过我你把程序下到ram里面有什么用呢,断电后就没了,而且空间又小,小心别把代码和数据存储区搞乱了,特别是堆栈。

楼主:
谢谢

我用的IAR软件.

网友D:
用示波器测

第一个管脚使其置高置低。用示波器测试这个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