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H-JTAG 总是初始化脚本不合法

楼主(2007-10-04):
init script (from ,his) is invalid

请各位能帮我看看问题点:
   我用的是LPC2220的芯片,FLASH选用的是SST30VF3201。现在用从
网上下载的H-JTAG的工具,出现如下现象:
   A)当我安装好H-JTAG Server后,连接好自己画板的JTAG板到PC并口
      和我的电路板的JTAG口,用放大镜扫描(Detect target),窗口出现了
      芯片图标,显示ARM和它的序列号,
   B)然后我就点FLASH 配置:
         1。Flash Selection :我选择了FLash型号。
         2。Memory Config :我填写了Flash start addr 0x00000000
                                   RAM Start addr 0x40004000
         3。Init Script: 以下描述(不论如何配都不行):
                 1 Setmem 16bit 0xE002C014  0x0F814914
                 2 Setmem 16bit 0xEFE00000  0x1200FFEF
                 3 Setmem 16bit 0xEFE00004  0x1000FFEF
          4。programming:我点Check ,不论第三项初始化脚本如何配置,在这一步
                         总是提示同一个问题:
                                Error: Init script (from .his)is invalid
这样我用ADS1.2 DEBUG调试就无法进行下去,望大家能帮忙,感谢!!

网友A:
Re:H-JTAG 总是初始化脚本不合法

LPC2220没有内部flash,所以在你的
    『 2。Memory Config :我填写了Flash start addr 0x00000000
                                   RAM Start addr 0x40004000
     』中Flash start addr 不可能是0x00000000,应该是你外扩Flash的地址。
  上述问题不一定就是导致Error: Init script (from .his)is invalid这个错误。

网友B:
re

 1,Flash Selection :选择FLash型号。
 2,Memory Config :填写了Flash start addr 0x80000000(如果硬件连接Bank0)
                           RAM Start addr 0x40000000
 3,Init Script: 宽度应该是32位的!具体寄存器和值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可以参考EasyARM2200或SmartARM2200光盘的两个初始化文件LPC2200.hfc和LPC2200_ran.h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