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空函数也要占用1k多的内存,用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2007-10-06):
用keil,选CARM编译器,LPC2103的片子,即使是一个空的main函数也要使用1k多的data(应该是ram吧?),这1k多的data用在什么地方了?谢谢
如果是51,空函数data肯定是0

网友A:
你看看startup里面的设置,栈设置了多少...

楼主:
明白了,谢谢,还有问题

我即使不用startup.s,data占用同样是1k多,肯定还是堆栈占用了,但不知道在哪里查看的?
谢谢computer00,此贴竟然受到了你的关注,很荣幸

网友B:
computer00 真TMD是个明白人!

网友A:
不用启动文件?那可能有个默认的堆栈配置吧,还是用启动

可以自己设置。你打开启动文件,就在它下面那个标签那里,有对话筐给你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