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 外部函数的调用问题 帮帮小弟吧

楼主(2007-10-07):
    小弟最近做一个项目,情况大概是这样,我的程序作为主控(LPC系列),要调用客户提供的一段函数,放在一起编译到没问题,但客户为了保密,把他们那部分代码放在片外FLASH,这就导致我的程序编译的时候没有包含他的代码,而只有一个函数入口地址,不知到怎么做了,哪位大哥能否给小弟提点意见。
    我看了《LPC2000系列ARM Flash存储器系统和编程》其中谈到,调用iap_entry
     typedef void (*IAP) (unsigned int [ ] , unsigned int [ ]);
     IAP iap_entry;
    该函数是调用BOOT区的代码,但不知该区的代码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A: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调用时指向该函数的入口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
还可以跟对方用库的方式合作

这样你也看不到原代码。

网友B:
强烈关注此帖

我目前也碰到这个问题。需要调用某固定地址的一段代码。该代码是独立编译的。我怎么样才能跳转到该地址处执行该段代码,并且能够顺利返回继续执行呢?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C:
re

    可以通过分散加载机制将一些特定的代码(如字库等)加载到不同的Flash地址中,请参考我们周立功网站的例子“LPC2200系列ARM微控制器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分散加载示例”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425
   此示例是将不同的代码加载到到片内和片外,当然也可以加载到片内的不同区域(需要清楚芯片的Flash的扇区分布)。关于分散加载的问题,由于比较复杂,请用户自行学习,不一一提供技术支持。可参考的有:《ARM开发工具ADS原理与应用》北航出版,《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清华大学出版社,还有本论坛以前的一些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