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的调试问题(No disassembly coule be read at......)

楼主(2007-10-08):
我用周立功的EasyARM2131!调试时出现"No disassembly coule be read at the requested address."对话框两次,几乎不能进行调试!网上找了一下,说是Flash加密,用Flash ISP擦除就好了,可我这样做了之后问题照旧!哪位大侠知道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re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芯片内部的Flash被加密,需要擦除才恢复正常;或者是由于代码没有下载到芯片,此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以前的EsayJTAG中,主要是EasyJTAG在某些电脑主板上不很很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