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系统中, 对RTL8019初始化出现不成功概率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7-10-13):
    最近的几个项目中, 都使用了LPC2214+RTL8019组成网络.
    但是对RTL8019的上电初始化, 具有10%的初始化不成功概率, 有时候是RTL无法连接到网上, 有时候是只能接收广播数据包.
    ARM每次上电都是成功启动工作的, 如果RTL8019初始化成功后, 在网上可以正常工作(做过试验, 不断电24小时都正常工作)
    我的硬件原理图如下, 驱动程序参考EasyARM2200中的RTL8019驱动.

网友A:
Re

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很难,建议您完全参考我们的电路来设计,驱动程序在我们的实验中也提供了。
再有一点,就是PCB的布板要注意。

楼主: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上午我已经给周立功公司的技术支持打过了电话, 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LPC2214+RTL8019我做了三种板子, 都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是布板的问题, 应该在运行中体现不稳定. 但是在初始化成功后, 可以运行20个小时(只做这么长时间试验)以上工作正常.
    我的驱动程序和你们提供的一样, 原理图也是和EasyArm2000中的基本一样.

网友B:
将RJ45的外壳与内部数字地之间加一个小于1uF的CBB电容试试!

同上

楼主:
谢谢! 我试一试

谢谢! 我试一试

楼主:
这个方法不行

    并不是与网络连接的不可靠, 而是对RTL8019初始化的不可靠.

网友C:
re

上电延时一段时间再初始化试试。

楼主:
谢谢! 已经这样做了, 延时500ms以上, 但是没有明显的改善

而且, 在运行过程中, 再次初始化仍然会出现不成功的可能性

网友D(2008-03-05):
我顶!我有同问!!

仔细测试了每个脚
硬件是OK的
通过存储器查看,初始化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