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使用easyjtag等待语句不能通过

楼主(2007-10-13):
源程序:
while(gTimeOver&lt0x0064);
gTimeOver通过定时器定时10ms中断加1,已经超过了100。但还是不能往下执行。换了三台电脑都是如此。怎么办?

楼主: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查看一下汇编代码

请您查看一下反汇编代码,看下错误出在那里?

网友B:
加个volatile试试

网友C:
Re

可以将相关的变量用volatile声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