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接收多字节数据中途超时被退出,此次剩下的数据怎么

楼主(2007-10-15):
uint8 UartReceive()
{
   uint8 IsTmeOut=0;//定义超时参数,超时后赋值为0xFF
   for(i=0;i<5;i++)
   {
       ReceiveBuf=UART1Getch(&IsTimeout);//接收一字节
       if(IsTimeout==0xFF)  return 0xFF;
   }
}

接收一字节的函数UART1Getch(uint8 *IsTimeout)中采用中断方式。
接收5个字节。假如接收第一个字节超时,则整个接收函数UartReceive退出,
这时后面的4字节数据因没有被UartReceive()函数取走会保存在哪个地方?在下一次调用函数时才被取走还是自动被冲掉?U0FCR采用的是1字节触发。
那中断呢?因没有被处理会被记录在U0IIR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