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 ucos的中断使用问题

楼主(2007-10-15):
现在开发中的采集系统中存在多种中断,必然发生嵌套
在ucos里处理嵌套情况是不是应该按如下这样做:
1,中断处理程序(isr)不使用__irq属性
2,isr写法与不上os一样,但在函数体最初和最末加上OSIntEnter和OSIntExit
3,irq.s中加入handler

望前辈指教!

楼主:
觉得用过的人就该知道呀

只要用过ucos,一个时钟节拍中断了,再随便有什么中断源都有可能中断嵌套吧
开发使用到了,只好先模仿把任务完成
具体有时间我会认真弄明白具体实现的
请问上面做法有问题吗?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不会吧,大侠们

你们就算骂我问的问题蠢或者不好好查资料,也不要如此缄默啊!!!
我来求助的啊!!!
系统里有timer、i2c和两个外部中断,ucos里是如何统筹处理它们的?

顶楼几点就是我找了些资料写的,来向大侠们求证一下,如果错了还请指教!!

楼主:
又看了版规,ms没有违规现象啊

虚心求教!!

网友A:
zlg的光盘里有,照着他们做就可以了

楼主:
此前的确有些急了

我又看了看书上对移植irq处理的部分,觉得基本明白了

不过请问zlg光盘的那个uart0的例子里如下紧邻的两行是什么作用
OS_ENTER_CRITICAL();
OS_EXIT_CRITICAL();
谢谢!!

网友B:
前一句是关中短,后一句是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