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老板的H-JTAG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16):
   前几天在华强北买了两个EasyJTAG-H下载线,按照操作手册操作,装好驱动,也设置好了,运行后能找到CPU,flash也能下载,但是在单步调试程序时就乱套了,寄存器该跟新的不更新,该跳转的不跳转,不该跳转的地方瞎跳。可以肯定程序没问题,因为我用ISP下载后,运行正常。
  请问贵公司的工程师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fengwei12

您好!
  有可能是编译选项里设置了代码优化。导致您看到的代码和实际执行的代码不一样。建议您检查一下ADS编译器里的编译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