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关lpc2132从掉电醒来后重设置pll的问题

楼主(2007-10-16):
大家好:
    现有一项目,其中为了节能要每隔大概200ms让lpc2132掉电一次(1s后由RTC唤醒),程序运行的时候设置的cpu工作频率是Fcclk=48mhz,Pclk=Pcclk,所以醒来后不能用lpc2132默认的配置,要重新连接pll,我是在醒来后调用了一个重设置pll的函数void Pll_ReConnect(void),其内容是从target.c中拷贝过来的,如下所示,但是系统运行大概经过几十次掉电、醒来后就会死在等待连接成功的地方“while((PLLSTAT & (1 << 10)) == 0);”
以下是该函数的内容和config.h中的设置:
void Pll_ReConnect(void)
{
PLLCON = 1;
#if (Fpclk / (Fcclk / 4)) == 1
    VPBDIV = 0;
#endif
#if (Fpclk / (Fcclk / 4)) == 2
    VPBDIV = 2;
#endif
#if (Fpclk / (Fcclk / 4)) == 4
    VPBDIV = 1;
#endif

#if (Fcco / Fcclk) == 2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0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4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1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8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2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16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3 << 5);
#endif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

#define Fosc            12000000                   //Crystal frequence,10MHz~25MHz,should be the same as actual status.
                            //应当与实际一至晶振频率,10MHz~25MHz,应当与实际一至
#define Fcclk           (Fosc * 4)                  //System frequence,should be (1~32)multiples of Fosc,and should be equal or less  than 60MHz.
                            //系统频率,必须为Fosc的整数倍(1~32),且<=60MHZ
#define Fcco            (Fcclk * 4)                 //CCO frequence,should be 2、4、8、16 multiples of Fcclk, ranged from 156MHz to 320MHz.
                            //CCO频率,必须为Fcclk的2、4、8、16倍,范围为156MHz~320MHz
#define Fpclk           (Fcclk / 4) * 4            //VPB clock frequence , must be 1、2、4 multiples of (Fcclk / 4).
                            //VPB时钟频率,只能为(Fcclk / 4)的1、2、4倍

#include    "target.h"              //This line may not be deleted 这一句不能删除

#endif

是不是这个pll不能如此频繁的重设置?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等待

现在发现除了上述问题外,有时候即使while((PLLSTAT & (1 << 10)) == 0);”通过后运行时PLLSTAT的第十位(PLOCK,PLL的锁定状态,0未锁定,1锁定到指定的频率)也会变成0.

楼主:
重连接用过下面的也不行
void Pll_ReConnect(void)
{
    PLLCON=1;//
     VPBDIV = 1;
    PLLCFG=0x03;
    PLLFEED=0xaa;
    PLLFEED=0x55;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

楼主:
频繁设置

现在发现把掉电的语句去掉,只是每次都重新设置一下PLL也会出现以上情况,可能是频繁设置的问题!
另外我用的外部晶振是12Mhz的.

楼主:
问题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在重新设置PLL的时候可能有中断产生.现在是:
void Pll_ReConnect(void)
{
    IRQDisable();
    PLLCON=1;
    PLLCFG=0x23;
    //VPBDIV = 1;
    PLLFEED=0xaa;
    PLLFEED=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IRQEnable();
}

网友A(2008-01-26):
多谢,这个烦了我两天

多谢,这个烦了我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