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DM9161AE与2366

楼主(2007-10-16):
  LPC2366读DM9161AE其他寄存器都正常,惟独读BMSR寄存器出现程序死在读MAC_MIND处,测试显示MIND = 0x08,向大家请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回复主题:DM9161AE与2366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2368+DM9161AE,感觉还是23XX的单片机有BUG

楼主:
周老板已经解决了??

  听说周老板已经解决了,但是为什么不回答呢??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

 经过与DM9161A的技术支持联系,我的DM9161A的硬件连接是正确。我的DM9161A的11、12、13、14脚都接上拉电阻,自动协商后,11、12、14脚接的灯亮,说明DM9161A工作在100M,全双工模式下,且连接成功,在读BMSR时,我不去判断MIND寄存器,而是使用延时,最后读DSCSR寄存器,得到值为0X8338,这表示100M,全双工,且连接成功。如此说来,难道是LPC2366有BUG??先不管了,就这么用用,看行不行了。特别提示,DM9161A的2007-4-4的DATASHEET有很多错误,最好使用2006-1-10(DM9161A-DS-P04版)的。

网友B:
为啥用DM9161而不是DP83848?

他的原版开发板以及例程都是DP83848的,是不是这个片子太贵了?
这两个片子的价格都是多少啊?

楼主:
DM9161A便宜至少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