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加密后,能否再次用JTAG口来烧写程序?

楼主(2007-10-16):
新做一块板,如果不能,就要留ISP口了。

网友A:
好象必须要先用ISP擦除...

网友B:
用开发板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设计时最好把ISP引脚也做进去,如果是工业设备用JTAG现场升级程序是很不稳定的。

网友C:
肯定不能

否则加密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