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几行汇编请大家看看

楼主(2007-10-18):
数据定义部分:

DisHighP0Date    DCDU    0X00000CC0,0X00000480,0X00001C40,0X00001CC0

使用部分:
        (1)代码段一
        LDR        R0,=IO0CLR
        LDR        R1,DisLowP0Date+<font color=#4000FF>8</font>    ;//<font color=#FF4080>可以</font>将<font color=#FF4080>0X00001C40</font>送到R1中。
        STR            R1,[R0]

        (2) 代码段二
        <font color=#4000FF>MOV        R1,#0X08</font>
        LDR        R0,=IO0CLR
        LDR        R1,DisLowP0Date+<font color=#4000FF>R1</font>    ;//<font color=#FF4080>不可以</font>将<font color=#FF4080>0X00001C40</font>送到R1中。
        STR            R1,[R0]
说明:
     我原本目的是将R1作为偏移量,只要改变R1中的值就可以改变所取的值,但是程序(2)跑飞了。

请各位帮帮忙解释一下,如何改正。

网友A:
规范~~~

LDR        R1,DisLowP0Date+R1    ;//不可以将0X00001C40送到R1中。
以上代码不合规范,LDR的第二个参数可以是地址,但不可以地址加寄存器

网友B:
地址加寄存器是地址加常数么?

要是编译通过的话,我估计
编译器应该把 R1 当作常数1处理了?
用的什么编译器?

楼主:
谢谢各位

用的是  ADS1.2  ,现在问题已解决。

谢谢了!

还要谢谢zlg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