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32怎么实现几个字节的现场数据改变?

楼主(2007-10-18):
   用LPC2132做的一个项目, 有个参数(4字节)现场安装需要调整一次,具体怎么才能实现啊?
   如果用IAP的话, 是不是先要在RAM里定义一个绝对地址的变量, 再定义一个FLASH的单元, 然后通过IAP功能把变量的值复制到FLASH的那个单元里啊?
   弄不明白, IAP每次至少是复制256个字节, 而且是按地址对应复制的,那我怎么才能准确地实现RAM里的那个变量值复制到flash里对应的单元里呢? 分散加载机制里RAM是怎么定位绝对地址的啊?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re

   建议使用普通的 I2C 接口 EEROM 存储器件,或者使用铁电存储器。

   具体情况,请浏览 www.zlgmcu.com

网友B:
有很多关于IAP的资料

在这个论坛也有啊,反正你的flash空间要拿一个扇区作为数据存储的,也就不在乎多少个字节了,一个扇区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