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tellaris系列ARM(Cortex-M3)的软件下载请教周工

楼主(2007-10-19):
(无正文)

网友A:
有ISP功能!

您好!
    Stellaris系列ARM有ISP功能!
    具体操作请参考www.zlgmcu.com.上Luminary专题!

网友A:
量产建议使用我们的SmartPro5000U编程器..

楼主:
Stellaris系列ARM有ISP功能?

Stellaris系列ARM应该只有IAP功能吧?我指的ISP功能是芯片已经焊在PCB上了,通过串口把软件下进Flash。
最好能够有一个专门的软件(如LPC_ARM_ISP)通过串口或JTAG口或SPI口可以把程序下载进Flash。如果只能通过SmartPro5000U编程器下载软件,对于以后软件的升级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