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控制以太网,自动协商失败,求救!

楼主(2007-10-25):
大家好:
    我用LPC2368-Y版做以太网开发,现在碰到个棘手的问题,在初始化以太网(DP83848C),使能了自动协商功能(向寄存器PHY_REG_BMCR 写入0x3000)但是状态寄存器读到的值不对,说协商失败。改为手动设置,就一直为半功和10MZ,继续跑下去就Data Abort了!我想问下高手么,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关注!!

周立功用的什么片子??

网友B:
看看Keil的EasyWEB例程,比较你的和他们的电路图

http://www.keil.com/arm/mcb2300/mcb2300-schematics.pdf

网友A:
不知道与50M的晶振有关没有??

楼主:
LPC2368控制以太网,自动协商失败,求救!

我也考虑到这点,查了下,老板设计用的是无源晶振,侧出来时16.7MHZ 后来换了50MHZ的有源晶振,可还是不行!我想问下,如果在初始化时LINK没有成功,是不是以后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就不行了?

网友C:
检查硬件.

楼主:
以太网初始化接受载波询问

后来检查以太网芯片(DP83848C)后接的一个线圈(用来提高载波电压),发现线圈输入端的载波
可以检测到,但输出端(接以太网)电压提升了很小,大概只有0.5V左右,并且没有明显的载波,自认为这个线圈所起的作用也只是提升电压,输入端有载波,输出端也应该有载波,如果没有接受到载波,初始化LINK不会成功。电路图就是按照ZLG提供的电路图的接法,高手帮帮忙。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