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ARM和各位,如何在LPC236X上的GPIO输出5V电压?

楼主(2007-10-25):
我想在LPC2364的端口上获得5V的输出(电流很小,驱动MOS管),可否采取如下方式:
1、从5V电源上接一个上拉电阻到cpu端口引脚。
2、将端口工作模式设为既不接内部上拉电阻也不接内部下拉电组。
这中做法可行吗?
如果可行,接+12v或更高电压(+24V)怎么样?
如果不可行,可否提供一个简单实现方法?
谢谢!

网友A:
re

不建议用户这样使用,因为芯片带端口保护,长时间这样使用容易造成芯片损坏。

网友B:
可以

据我所知,io如果处于输出状态,则无论怎么接都只能输出3v。而且也不能控制上下拉电阻(内部就没有吧)。要输出5v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io置成输入状态,再接一个上拉电阻到5v。至于接到5v以上电压就更不能了,烧片子了。

网友C:
不知道LPC2364的IO口是否可以配置成开漏输出?

如果LPC2364的IO口可以配置成开漏输出,就可以象楼主那样做

网友D:
可以

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还是加个三极管电压可以上去,也可以保护IO

网友E:
用三极管驱吧,反正又不贵

网友F:
两个三极管就搞定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G(2008-03-24):
比较可靠的方法

单向输入或输出,可以自己接oc门(比如74lvc07)加上拉电阻实现电平转换。但如果要扩展双向的5V总线接口,比如经常要同时外接高精度的AD,DA等其他并行总线器件时,可以考虑用74LVC4245双向电平转换芯片(3.3v~5v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