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ADS1.2问题

楼主(2007-10-25):
uint8  a;    //全局变量,在I2C中断中会被置1
a=0;
.......
while(a==0);
.......

硬件LPC2210防真
程序执行到while(a==0);就不往下执行了

单步仿真:到while(a==0);起先a等于0,后来a等于1。鼠标放到a上看到a从0变到1以后,点下一步程序还是不往下执行。

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1句附值
2句附值
{...
}
结果执行的时候一直在1,2两句之间来回执行了几千次之后,进去while语句执行了一次,又跳出来去执行1,2两句几千次这样反复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楼上同命相连啊

网友B:
调试时打开反汇编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