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xxxx执行一条指令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7-10-26):
请问LPCxxxx最大频率是多少MHZ?一条指令需要几个时钟周期?

多谢先!

网友A:
RE

最大频率70MHZ。

楼主:
ARM是单周期指令吗?

ARM是单周期指令吗?

网友A:
re

是单周期指令
但是由于存储器限制,取值速度达不到70MHZ
你可以大概这样估算
内部FLASH最快执行速度为0.9MIPS/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