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ARM7中断向量重映射

楼主(2007-10-26):
请问各位大虾:

由于需要将程序搬到RAM运行,请问如何写中断入口啊。(LPC2148)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只要分散加载文件选择mem_b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学学分散加载,很简单

网友C:
我也为这事发愁呢

(1)我在flash中仿真时,看到数组中的数据都是0呢?,其它定义的变量可以   不为0

(2)再一个问题就是,用了注册码,成功了。编译文件大了仿真时也提示超过   了评估版的字节数,我用的是keil 3.03a MDK,3.04版我也试了一样有   问题,是不我的注册码生成器不适用了.

   哪位有好的办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