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不解之处

楼主(2007-10-27):
我用的是SmartARM2200
看原理图上的IOCS16B脚接的是27K下拉电阻(RTL8019手册上
说是8位的),但是发现实验书上说是16位的总线方式访问8019。请问这个总线到底几位,怎么区分???

网友A:
可能连的是16位,工作时用8位

8位比较好操作,不是有源码嘛,自己分析一下,再做几个实验就知道了,27K电阻不想要可以取下来啊。

网友B:
跟usb pack一样

跟usb pack一样,连的是十六位,用八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