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

楼主(2007-10-27):
    如果我想通过中断改变一个变量的值,主程序中根据这个变量的值来确定该执行某一段程序。

中断程序在target.c中,主程序在main.c中。我想请问这个变量(假设变量为Flag)应该怎么定义,在哪个文件中定义,

是否要加什么关键字(譬如volatile之类)。谢谢!

网友A:
答复

你说的很对,要加volatile,
你可以对Flag变量加volatile和不加分别试一下.
他们在AXD中所产生的汇编化码是不一样的,加volatile会多一句LDR Rn,=Flag之类的.这样可以保证每次读到的都是Flag的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