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214片子,通过总线读K9F2808U0C数据怎么是0xff啊?IO方式可以的

楼主(2007-10-29):
通过总线方式读NAND Flash数据都是0xff,而擦除、写功能是可以的,也可以读出ID!若通过IO方式,则可以读出来的。PINSEL2,BCFG1设置好了,会不会总线方式太快,未能读出来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总线配置的问题

楼主:
回computer00

   若是总线配置的问题,应该其他功能(擦除、写)都不可以才是啊,现在就惟独读不可以,而且ID也可读出来的。。。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可能是读指令写错了吧.

楼主:
回computer00

会不会速度太快了,没有完成。。。
我用IO方式时,按照严格的时序写,结果读出来的是0xFF。要是片选CE等待操作(读、写、擦除)完成后再置高,就可以了,需要一个长的片选。

网友B:
注意读操作时CE信号

读操作时,在对Nand flash地址输入完后,会有一个器件寻址的时间tR,这个时候,CE要保持为低,而当你用总线模式访问时,满足不了该时序。所以需要加入少量逻辑电路强制拉低CE。

网友C:
在发完命令和地址以后,要延时一个时间.....

在发完命令和地址以后,要延时一个时间,或者通过状态查询来等待读操作准备完成.

楼主:
谢谢各位啦。。。

    谢谢各位大侠啦!我看了PDF文档,确实发完地址后要为低电平,疏忽呀。。。我的板子上CE直接接CS1引脚的,只能等第二稿加个与门。现在开始读操作时P3.26(CS1)为GPIO,给低电平,等写完命令、地址、忙等待后再改为CS1片选,这样也可以读的,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