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ADS编译的问题。

楼主(2007-11-05):
在编译时,出现了个这样的提示:
ERROR:(Fatal) L6002U:Could not open file E:.....DebugInChipFlashObjectCodeIRO.o
然后我根据这个目录去查看IRO.o文件,没有丢失。
我从别的正常的文件里面复制一个覆盖,问题也不能解决。
有时候提示是MAIN.o文件。
我开始怀疑路径过长,但是我放在根目录下,也没有改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有人解答一下不?

网友A:
属性只读?

网友B:
请教一个ADS编译的问题。

Project->Remove Object Code ALL,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楼主:
能告知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