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调试程序时得出比较怪的结论

楼主(2007-11-06):
前段时间我发贴寻求帮助,我的问题是调试液晶屏时,程序放在片内就可以显示,放在片外就不可以显示.但其他程序可以运行.我用的是2200工程模板,但PCB是我自己画的.液晶屏是8位的.
现在已经把问题基本解决.
ZLG的书上说接片外存储器时,如果是8位,WE应该和BLS0连接.我就是这么做的.但就出现上面我说的情况.而我如果把WE改成直接和WE连接就OK了(但要注意RBLE也相应的为1.).无论片内和片外都可以.搞不懂为什么,但事实就是这样.

网友A:
re

如果自己接外部总线使用,需要注意BCFG的配置,其中有一个位是控制写信号是否有效,默认情况写信号是通过BLSn来输出,不通过WE来输出,所以BCFG的配置是和硬件连接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