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M3S 上电和复位时的管脚电平完善

楼主(2007-11-11):
前几日有兄弟的51 上电时出现高电平,搞不掉,引起我的注意,今天看了
LM3S615的状况:

    上电时PWM 输出 有一个 100us 后面加 34ms的高电平,
    加一个16K的下拉后,上电和复位都还是有100uS 的高电平,这个希望ZLG反馈给厂家,  这可是致命的!用户必须加电路来消除。!!!

幸好我前几次做试验都是加了各个分路的单独开关的! 推的是全桥!

网友A:
感谢您提出该问题.

上时,后的的IO口都为输入,IO引脚上默认有弱上接,如有需要可以外部接下拉电阻.

在新出的FURY系统单片机里,已改了这个部分。

楼主:
不知道可否复位、上电为高阻态,开放给用户自己处理?

还有就是LPC 系列是否有这样的状况?

FURY系统单片机 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