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今天用开发板实验PWM做闸门控制实验,有如下问题,请高工

楼主(2007-11-13):
我希望PWM是这样工作:
假如设定PWM6为单拍脉冲输出,我对其设置是这样的:
假如设置MR0=1000,MR6=600,在MR6=600时,也即MR6匹配时,产生中断,并停止PWMTC和PWMPC,同时复位PWMTCR[0].
在中断处理程序退出时重新设定MR0,MR6的值,并置位PWMTCR[0].
在Easy2200上实验时,(我打开了IRQ,在startup.s中),发现要么是根本进入不了中断,要么是只进入一次,也就是说对PWM停止后,重新设值是不成功的。不知道原因。
这样的功能应该是可以的吧?请高工解答啊

附下我的源程序:
#include  "config.h"
/* PWM周期及占空比设置值 */
#define  CYCLE_DATA                1100
#define  DUTY_CYCLE_DATA        1000
#define  BEEPCON                0x00000080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0;i<5000;i++);
}
void __irq PWM_IRQ(void)
{
  IO0CLR=BEEPCON;
  DelayNS(5);
  IO0SET=BEEPCON;
  DelayNS(5);

  PWMMR0=2000;//重新设定PWM
  PWMMR6=1000;
  PWMLER=0x41;

    //PWMTCR=0x02;*/

  PWMTCR=0x09;

  PWMIR=0x400;
  VICVectAddr=0x0;
}

 void PWM_Ini(void)
 {
   PWMPR = 0x00;                // 不分频,计数频率为Fpclk
   PWMMCR = 0x040006;            // MR6匹配时产生中断,MR0匹配时复位PWMTC,且使PWMTC和PWMPC停止,并使PWMTCR[0]为0
   PWMMR0 = CYCLE_DATA;            // 设置PWM周期
   PWMMR6 = DUTY_CYCLE_DATA;    // 设置PWM占空比

   PWMLER = 0x41;                // PWMMR0、PWMMR6锁存
   PWMPCR = 0x4000;            // 允许PWM6输出,单边PWM
   PWMTCR = 0x09;                // 启动定时器,PWM使能

   VICIntSelect=0x00000000;
   VICVectCntl0=0x20|8;
   VICVectAddr0=(uint32)PWM_IRQ;
   VICIntEnable=0x00000100;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0x00080000;        // 设置PWM6连接到P0.9管脚
   IO0DIR=BEEPCON;
   IO0SET=BEEPCON;
   PWM_Ini();

   while(1);
   return(0);
}

楼主:
昨天表述错啦

是在MR6匹配时产生中断,MR0匹配时复位并停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本想用PWM作为闸门闭合一次,处理一次程序,然后再改变定时时间也即高电平的时间,再进行下一次测量。
但是,在设置MR0匹配时PWMTC停止之后,即使设置了新的匹配值,但PWM停止了,也就是说不能在下个MR0匹配时改变生效。
现在就是想得到一个可随时改变时间的时间闸门控制输出信号,就是由低到高后持续一定时间再变低,而这个高电平持续时间可改变。大侠们说说咋得到?声明,不能用T0,T1的匹配控制,因为他们用来对外部计数。

网友A(2008-07-08):
引脚错误

PINSEL0 = 0x00080000;        // 设置PWM6连接到P0.9管脚
该为
PINSEL0 = 0x00040000;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