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会停在while((PLLSTAT & (1 << 10)) == 0){};

楼主(2007-11-14):
我用HJTAG调程序 不知道为什么会停在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不仿真时程序运行正常。

哪位知道告一声。谢谢

网友A:
直接改状态位,再运行

网友B:
RE

 while((PLLSTAT & (1 << 10)) == 0){};改为:while((PLLSTAT & (1 << 10)) == 0);

网友C:
你可能AXD中选择的是软件仿真了!

网友D:
是软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