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 ARM编译的程序,LPC2132所有产品第一次上电产生的随机数

楼主(2007-11-14):
   有没办法真正产生随机数??

   我想每台产品第一次上电的时候产生一个随机数,每台的随机数都不一样,有什么好办法???

    有没有自动流水号的ISP软件???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用 rand() 产生一个双字节随机数......

楼主:
第一次上电哦,RTC还没设定,是乱的

楼主:
读定时器也不好,程序、电路都一样的

   在初始化的时候读取,一样的概率太大了......

网友A:
哈哈~~~注意0x55aa的妙用~~~

网友B:
关机之前先将种子保留下来...存到EEPROM去

楼主:
晕了,试过很多台,产生的随机数都一样...

   0x55aa怎么用?  倒是有个 0x55aa7ffe

楼主:
不存在关机动作。 是生产加工好,首次上电

网友A:
晕!!!现在不能说呀,还没收费呢~~~

楼主:
收费嘛,好说

网友A:
收费帐号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58716/message.aspx

楼主:
比如说,要生产1000台产品

   就需要自动生成1000个不同的随机数作产品的临时序列号,来测试...

   我想在老化测试完毕之后,再按公司序列号标准重新写过。

楼主:
晕,你那网站不支持Firefox,只能看,不能用...

网友C:
有多余的AD输入吧?用AD呀,真正的随机数!

是否付费^_^

网友A:
哈哈~~~楼上说的不错,俺也用过它加密~~~还有温度等

因为没块板子的布线,阻抗,电压,电流(比有漂移),温度,RTC,RAM的随机数等等都够你用的~~~

网友D:
怎么保证1000个都不同呢?

网友E:
就是,10000呢!

用温度  呵呵  这个主意真好!哈哈哈哈哈

网友F:
除非自己编不同的数字,

即使是只有两个随机数都不能保证不同, 不然怎么叫随机数呢?
何况是1000个都不同!
似乎只能在编程器上解决了.

网友G:
这个简单,加个18b20,哈哈!!

楼主:
谢谢

    实验证明:采样3个AD值,然后相乘,一样的概率太少了......

网友E:
NO ,几率很大的,除非是个悬空的输入

网友H:
,一样的概率太少了......

不等于没有啊.
还不是个办法...

网友I:
18b20是正解,推荐自己做带序列号的isp软件

lpc的isp软件不是很难做的

网友J:
呵呵,老Hot正解,其实只要引入任何的外界输入即可

很多条件其实就摆在我们眼皮低下
关键是LZ看不看得见

网友C:
真正意义上的随机数,要用硬件产生

AD是可以的,输入噪声,基准源不要很稳定,加入一些算法就行了.18b20太准了,这样用是不合适的.

网友I:
18b20不是是用随机数,而是用它的唯一id做这个工作

楼主:
没关系了,那个序号只是临时用的,老化测试用

   况且每批次生产的量,不会超过5K;同一时间做老化测试的产品数量不会超过500台。
   测试完了,要从串口写入序列号的,公司有序列号标准

   说白了,就是图个方便,产品生产加工后的老化测试阶段不用做任何参数设置...

网友K:
用AD可以

用AD的最后一位bit0,循环16次就是16位了。
但是不保证每台机器都不一样。

网友L:
倒塌了~~~把状态通过串口送给PC编码再送还ARM进行IAP

搞个几十路的数据采集器进行海量数据通讯和不间断的数据采集,并画出曲线~~~

哈哈~~~俺有现成的16路串口采集器~~~

还可以网络通讯,就可以放心睡觉了~~~

下图不好看,准备用CVI做,实时曲线就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