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关液晶电平转换

楼主(2007-11-15):
(无正文)

网友A:
re

总线窜联电阻就可以了,其它控制线不用加。

楼主:
LCD的数据线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

如果我测量时将示波器的探头碰下地线,再去测数据线就能正常翻转。而且如果线接得越多,信号波形越不好。有人碰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A:
估计是自己布板的问题

楼主:
LCD的电平总是不对

我把串接电阻换成47om的,现在波形好多了,可是电平总是不对,是不是一定要用转换芯片啊?

网友B:
你的程序对吗?该加上拉动加了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来我只是想测试一下GPIO的翻转是否正确,就只让DATA0一个脚设为输出,而控制脚都是输入,后来把输入脚改为输出GPIO在DATA上的翻转就正常了,也不用加电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