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这样可以写nand flash吗?

楼主(2007-11-15):
我的板子是lpc2144,nand是K9F2G08U0M,nand直接连到arm的IO口
void BusSetData(BYTE Data)    //Data=命令,数据和地址
{
  FIO1PIN2= Data;             //FIO1PIN2连到nand的D0—D7
}
void FlashWriteData(BYTE Data)
{
    FLASH_WE_LOW;
    BusSetData(Data);
    FLASH_WE_HIGH;
}
命令,数据和地址都是用这个函数写的,这样可以吗?
请教高手们!谢谢!

楼主:
来个高手回答下吧!!!!

网友A:
偶不是高手,不过知道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B:
应该可以吧,你按照这个FLASH的时序来操作就行了

注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