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中的BootBlock区域可写或可读吗?

楼主(2007-11-16):
(无正文)

楼主:
大家来顶一下啊~

网友A:
没试过,应该不能写的,是芯片出厂时就固化好了的吧

读应该没问题

网友B:
顶啊

圈圈同时回答了我和我兄弟的问题
谢谢

kukucat是我兄弟

网友C:
BOOTBLOCK运行完就是要运行用户自己写的启动代码了bootloader

由于系统在上电复位时要从0X00000000 开始运行,而第一要运行的就是厂家固化在片子里的BOOTBLOCK,这是判断运行哪个存储器上的程序,检查用户代码是否有效,判断芯片是否加密,芯片是否IAP(在应用编程),芯片是否ISP(在系统编程),所以这个BOOTBLOCK要首先执行。而芯片中的BOOTBLOCK不能放在FLASH的头部,因为那要存放用户的异常向量表的,以便在运行、中断时跳到这来找入口,所以BOOTBLOCK只能放在FLSAH尾部才能好找到,呵呵。而ARM7的各芯片的FLASH大小又不一致,厂家为了BOOTBLOCK在芯片中的位置固定,就在编址的2G靠前编址的位置虚拟划分一个区域作为BOOTBLOCK区域,这就是重映射,这样访问<2G即<0X80000000的位置时,就可以访问到在FLASH尾部的BOOTBLOCK区了。

       BOOTBLOCK运行完就是要运行用户自己写的启动代码了,

楼主:
AC米兰兄来了,呵呵

网友D:
LPC2210 是没有BootBlock 那一段是不可读写的

网友E(2008-04-14):
到底有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