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外部中断实验1中IO0DIR=BEEPCON 为什么会使蜂鸣器蜂鸣?

楼主(2007-11-16):
刚学ARM
希望有朋友可以慷慨相助
谢谢

网友A:
因为这条语句将控制蜂鸣器的那个IO口设置为了输出口

在复位后,是输入口,所以不会响。

设置为输出后,输出低电平,所以蜂鸣器就响了。

网友B: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

设置为输出口后是低电平?

楼主:
谢谢 圈圈

是不是ARM默认:
  设置成输出口时输出的是低电平而不是高电平?

一般单片机复位是高电平
不同的是吧?

网友B:
顶我兄弟~~~傻江

网友A:
你看看那个IO口管脚的数据寄存器的值,复位后为0

你将方向改为输出后,那么IO口就是输出低电平了。

楼主:
谢谢 圈圈

我看看
是不是那个PINSEL0

网友A:
不是sel,是IOPIN。它是用来控制IO状态的。

楼主:
对 我写错了 呵呵

尴尬

网友C:
这么快开始搞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