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ART 中 FIFO 疑惑

楼主(2007-11-16):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意见

"请问是不是只要 FIFO没满“发送保持器空”都为1?"
数据手册上好像不是你这样说的^^^^
我的理解是只要有"有效数据"存在“发送保持器空”都就为0.

楼主:
如果使用中断发送就没有优势了。

内部16个FIFO如何填满

网友B:
LPCARM串口无限FIFO应用举例及祥解

楼主:
明白了,

一句话,在FIFO使能情况下只要发送保持空就可以最大强灌16个字节。

呵呵,还是不是很好,这样是节省了CPU中断时间,
但如果系统任务多,且很忙,如果优先级较低对实时性影响也较大,可能出现字节间会有间隔。
应该搞成FIFO中少于多少个字节时触发中断。像接收那样,最大14个字节触发留下2个来防止中断响应延迟而造成接收数据溢出。

网友C:
呵呵5楼

中断是有代价的。处理器响应有时延,还要压栈出栈。

网友A:
呵呵,一点见意

只要你清楚“发送保持器空”为空,和“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就好用了

这是二个不同的状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