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8+OLED系统,这样功耗正常吗?

楼主(2007-11-07):
我的一个项目中,做了这样一个系统:
控制器LPC2138;
2'OLED屏,220*176点阵,65526色,典型功耗200mW;
8位数据接口;
1节1.5V电池供电;
电池升压到3.3V,供LPC2138和OLED IO口电压使用;
再从3.3V升压到4.5V,和逆变到-4.0V供OLED显示使用;
测得总电流消耗400m左右,这样正常吗?
如果用2.5V电压供电,总电流消耗200mA左右,其中OLED 100mA左右,LPC2138 100mA左右,这样正常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1.5V升压通常效率不高。

网友B:
是的,效率很低,这个电流应该考虑用3.3V的锂电池

对于单节电池来说功耗太大了

楼主:
是的,是1.5V到3.3V升压效率低造成的,它自身消耗100ma

3.0V供电,整个系统消耗120ma!谢谢!

网友C:
你这个OLED多少钱?

哪里买的?

网友D:
我用单色的.你哪个彩色的在哪儿买的?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