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已经搜索过所有帖子,还是没有解决方法。有关easyJTAG

楼主(2007-11-08):
按照说明安装EasyJATG后出现 Fatal AXD Error错误:
DBE Warning 00041: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

我用相同的ADS1.2安装软件,相同的开发板,相同的EASYJTAG仿真器,用相同的操作方法,在其它电脑上都能连接成功。在本人的电脑上反复弹出以上对话框。难道还存在兼容性问题????
不要告诉我解决方法是换电脑,我只有一台。
附:
1。电脑并口应该正常(通过该并口可以配置FPGA);
2。并口模式已经是SPP 资源为0378H-037FH
3。点击“Connect mode...”,然后选择“ATTACH ...”项确定,再点击“Restart”。我已经试过N次
4。连续点击“Restart”,有时可以连上,但不是每次都行。
5。网上很多人问,就是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目录去中文化

网友B: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咯。。。

   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是在重装系统后,在别的机子可以的,一直找不到原因,打了好多电话到ZLG公司,最终没有搞定。现在只能不用EasyJTAG了,直接通过ISP烧录程序进行调试。。。还好,适应了。。。

网友C:
不换电脑,换方式

用ISP 好了

楼主:
周立功公司的人出来说句话

如果是兼容问题。出来声名一下,我放弃使用这个平台。如果不是提一个解决的方法,谢谢!!

网友D:
to 楼主

EasyJATG还比较兼容电脑吧, 我们公司倒是有几台新电脑安h-jtag不行,连twentyone都看了,没有找到办法.

先仔细看看是不是你的软件或硬件环境哪儿有问题?

要不买块并口卡试试,如果是台式机的话!

祝你好运!

网友E:
你本来就应该

放弃easyJTAG了.周立功公司已经停止更新驱动程序,现在使用的全是easyJTAG-H也就是wiggle.原来的easyJTAG确实比较挑机器,稳定性也没有wiggle强.

楼主:
谢谢各位提的各种建议了

我下午看了一下并口卡要差不多50元,要是还是不行那就冤大了。
现在看看ISP烧录,先将就点吧。毕竟我们的课还是以这个为平台。

楼主:
放弃easyJTAG

放弃easyJTAG,有进步,用HJTAG总算可以连上板子了,但程序还是跑不起来,不过相信很快可以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