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用LPC2200捕获或者外部中断进行外部事件计数的最大频

楼主(2007-11-08):
用LPC2200捕获或者外部中断进行外部事件计数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需要两路可同时对500K的脉冲计数,芯片内部同时还可能用到用定时器,两路UART,用LPC系列那种芯片可实现?

网友A:
re~~~

   主要取决于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也就是说第一次响应中断后,要快速退出中断,以便响应下一次中断.所以没法定个最大的频率.当然系统时钟频率越高,测到的频率将越高.
    "需要两路可同时对500K的脉冲计数,芯片内部同时还可能用到用定时器,两路UART"LPC的大部份ARM都可以满足要求,例如使用LPC213X,LPC2214等等

网友B:
是这样的

正如周公所说“主要取决于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也就是说第一次响应中断后,要快速退出中断,以便响应下一次中断.”假如中断里仅一句T++计次,这个最大频率是多少?我测出的数据比较低,想知道你们是否也测过,是否我哪里没有设置好!?谢谢!

楼主:
烦请周公再给解答一下

烦请周公再给解答一下

网友C:
理论上最大值可以计数Fpclk/2的频率。

理论上最大值可以计数Fpclk/2的频率。

网友D:
建议用内部Flash的2214

建议用有内部Flash的2214,让程序在内部Flash跑,程序计数500K就是小Case

网友E:
RE:3楼

印象是能测1M左右频率,需要测试论证!

网友C:
是这样的

ARM是这样计数外部信号的,在每个时钟的信号的上升沿采样外部信号,连续采样两次进行比较,判断外边信号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属于外边信号的频率不能大于(Fpclk/2),负责计数外部信号不准确。

网友F:
我测试过AT91的ARM7,其外部中断脉冲开始到

实际处理中断程序代码就有1.2微秒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程序是在内部flash里跑的,而且就是单纯的外部中断计数程序,只是测得的实际数据较(Fpclk/2)相差甚远,自己又查不出问题,所以有此一问。还请周立功官方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G:
建议检查一下波形

理论上计数器可以处理问题,结果不正确可能是恰问题导致。看看波形对不?

网友B:
波形用示波器看着的,没问题

再顶一下

网友H:
中断处理达不到那么快。。

  我用2132做过使用定时器做脉冲输出,我觉得和外部中断计数时间应该差不多,都是中断处理程序加I/O口操作,但我当时做的时候脉冲的最小宽度都在5微秒以上,再低了就达不到了。。。也就是200K...
  同样,外部中断计数也是读取I/O口和中断处理,理论分析应该达不到500K的速度。。。。最好做一下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