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郁闷,项目刚开始,卡住了,连不上芯片

楼主(2007-11-08):
ulink与ISP都连不上芯片,用的是LPC2214,自己做的PCB小板(6层,线宽线距都是6mil),ulink与开发套件连接正常.
PCB板上电源3.3V与1.8V还有GND全量了一面,都正常,复位电路用示波器测试了有150ms时间复位.把LPC2214的启动模式也焊了电阻,现在裸CPU(LPC2214)也不能正常连接
 真是怪事,原理图参考过ZLG的,以前也做过第一版,本次为第二版,做了10片样,刚焊了5片,没有一片能正常连接的.

不知道那位兄弟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

DXP的图片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817143265.rar

楼主:
出了点错,

DXP的图片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8171728780.rar

网友A:
你给个这种3D图,哪个能看出问题那他就是神仙!

网友B:
晶体,起来的话就是没有和内核通讯,找线路问题

网友C:
2214六层板,大手笔啊!

网友D:
怎么会连不上,我一直都是2层,2214

网友E:
6层……真是大手笔……单位环境真好,羡慕ing

网友F:
给个原理图啊

你这种3D图,真是神仙才能看出问题来

网友G:
我正准备用单层板,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H:
布线问题。我遇到过。

我有一个项目。经过是这样的。

第一版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版的时候由于硬件改动较大,重新布了线。结果,死活连不上我的LPC2132。无论是ISP还是仿真头均不能连。

找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最后没有办法,只好画第三版。第三版布线的时候认真了一些。所有的CPU引脚全部先飞一段线出来,然后再去各个地方。

结果硬件除了布线,没有其他的任何改动。很顺利的就连上了 仿真头和ISP。

我三版全部用的是双层板。

至于第二版为什么连不上。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