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救!EasyARM2131 AD采集问题

楼主(2007-11-08):
用EasyARM2131开发板进行AD采集.
发现程序总是停留在while ((AD0DR & 0x80000000) == 0);不往下走.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AD设置都是对照手册设置的.例程也是这样设置的.
是AD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啊?
以前用210X就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程序如下:

void AD_Int()
{
PINSEL1 |= 1 << 28;
    AD0CR = (1 << 3)             |    // SEL=8,选择通道3
        ((Fpclk / 1000000 - 1) << 8)    |    // CLKDIV=Fpclk/1000000-1,转换时钟为1MHz
        (0 << 16)                        |    // BURST=0,软件控制转换操作
        (0 << 17)                        |    // CLKS=0, 使用11clock转换
        (1 << 21)                        |      // PDN=1,正常工作模式
        (0 << 22)                        |      // TEST1:0=00,正常工作模式
        (1 << 24)                        |    // START=1,直接启动ADC转换
        (0 << 27);                             // 直接启动ADC转换时,此位无效
}
Get_AD()
{
  AD0CR |= 1 << 24;
  while ((AD0DR & 0x80000000) == 0);
  ADC_Data = AD0DR;

}

楼主:
采集问题解决了

AD0CR=0x01200c08;就可以了.奇怪啊.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采集的AD端口有2个,如何切换通道.
我是先设置一个通道AD0CR,然后读取AD0DR的值.然后再设置一个通道AD0CR读取AD0DR值.
有1个AD采集端口的值总是错的.

网友A:
我以前四路采样都没有问题

我以前四路采样都没有问题,ZLG有AD软件包,你可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