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 与 IAR 在ARM编译器方面 哪个牛?

楼主(2007-11-09):
前几天做了一个试验。
用同样的源程序,在Keil3.04(CARM 编译,不是MDK) 和 IAR 4.40A编译,用最高代码压缩方式编译,发现编译后,IAR 是484B  KEIL 是440B,下载后KEIL能正常运行,IAR不能正常运行。降低压缩等级后能正常运行。
这么小的程序IAR居然出现这等问题,程序大了还得了。之前还是看好IAR的。

各位在实践中对这两家编译器有什么看法?

网友A:
最近一直用IAR,感觉不如Keil软仿真舒服~~~

网友:
yu

偶快被hotpower搞晕了,怎么有很多的不同ID都有右下角的那个个人签名,都是同一个hotpower吗?啊

网友B:
一直在用IAR FOR ARM,感觉不错.

网友C:
IAR的好处就是随便找个HC244就可以调试ARM了.不像KEIL那么不包

网友D:
不熟悉

一个软件就不要乱比较.一个几百个字节的程序比出来有可信度吗?
还有楼主的程序肯定在优化处理方面有问题,IAR需要设置的地方比较多,对于初学者确实不那么好用,熟了就好了,你会觉得跨平台比keil爽多了!IAR for 430,IAR for AVR,IAR for ARM,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网友E:
应该都是差不多吧,没用过IAR,只会用keil...

网友F:
你程序有问题!

如果开了IAR的最高级优化后程序运行有问题,那就查找你程序的问题吧,哪地方不太严谨。这问题在AVR论坛上讨论过了。绝对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G:
肯定是Keil好了 难道你不知道Keil已经被ARM收购了吗?

网友H:
呵呵!两个都好,一个都不能少!

IAR语法要求比较严格,编译效率也不错,各种资源也比较全面,版本也稳定了。
KEIL看着是个趋势,但是版本总没稳定下来,功能方面没的说。
ADS资源丰富,可以参考的东西最多。
IAR用在AVR单片机中,效率是最高的一个了,ICC〈 CV〈 IAR。每个效率差别在15%左右。这个是多个大程序使用的结果。所以AVR我基本只用IAR了。
430必然只用IAR了,所以IAR能不学?51用KEIL。
哪个能舍得,所以3个都要学,本来没必要非用1个。

网友A:
不过我发现IAR优化过了确实运行不了

网友C:
KEIL也一样,优化过头也一样出问题.

网友D:
不会啊

IAR我用了这么久,一直用的最高优化,没什么问题.很多做ATMEL的ARM7的人都用IAR,一直都很好.
ARM公司搞编译器实在不咋的,虽然东西做的不错,但感觉做的很乱,不及这些专业的开发环境提供商.以前力推的ADS,现在被ARM公司扔了;后来力推的RV,现在不用它的皮了,keil被挖掉了内脏,现在用的RV的心.总体感觉ARM公司设计硬件不错,其它方面就不及IAR,codewarries等公司了.

网友D:
还有

IAR直接支持segger的JLINK,性能超强,这个可是ulink比不了的.
不过IAR对于新手入门比较难,需要设置的东西太多.好在IAR提供的文档比较全面,只要把它的几个PDF文件仔细看一遍,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IAR的界面也不怎么符合一般人的习惯,不过多用用就好了.keil要友好很多,但对工程师而言,不就是看看几个寄存器和变量,这方面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