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移植ucos不成功

楼主(2007-11-23):
编译通过,但是不能执行,总是停留在
DataAbort
B       DataAbort
请教原因!
谢谢

楼主:
版主说句话啊

。。。。。。。。。。。。。。。。。。

楼主:
我把工程重新建立了一下,现在又可以了。
自己再找找原因。

网友A:
re

请确认模板使用的是否正确
编译方式是否和硬件匹配!

网友B:
网上有移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