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开发套件 OSSemPend怎么没等信号量就向下走了???

楼主(2007-11-23):
OSSemPend(TouchEint,0,&err)  明明为0,也没有发信号量??怎么任务会一直循环下去呢??
不会是ZLG开发套件上的uCOS-II移植代码有问题???

网友A:
信号量根本就没有创建成功呗

网友B:
怎么创建的?

是TouchEint=OSSemCreate(0)?

如果是TouchEint=OSSemCreate(1)
那说会运行^
我认为^

网友C:
re

您可以通过err值来判断这个函数的执行结果!
看下返回值才好判断是说明原因!

网友A:
创建完后要判断一下TouchEint是否为NULL

若为NULL,则说明没有创建成功,可能是你在os_cfg.h中最大事件数配置的太小了
若没有创建成功,就不要再往下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