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IAP问题

楼主(2007-11-24):
我用lpc2368,准备用内部flash存储数据,发现第一次写的时候是对的,但是以后写就写不对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另外,
从RAM向FLASH存储的时候,需要输入一个时钟频率,这个时钟频率一定要和CPU运行频率相同吗?

网友A:
re

写FLASH需要先擦除后写!
根据数据手册描述,输入的时钟频率和当前CPU频率相同!
一般IAP时建议关闭PLL,
必须关闭中断,RAM必须字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