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t6963c使用问题

楼主(2007-11-24):
我用ZLG的SMARTARM2210调试t6963c,用的是ZLG/GUI软件包里的程序,但是液晶没反应,我想是不是速度太快导致它反映不过来,原来在51单片机使用中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用直接方式始终不行,改用间接方式就可以了,各位高手有过类式的经厉没有。

网友A(2008-04-25):
smartarm驱动t6963

楼主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B(2008-07-14):
关于T6963的控制器的液晶不能显示的问题

我最近已经调试通过了,我首先用的是模拟方式,也就是直接方式显示了,但是当我用总线方式,也就是间接方式时,总么也不显示,后来想了许久,终于发现是存储器配置寄存器没有配置,周立功的配置是屏蔽的,也就是默认的复位设置,如果你用的是SMARTARM2200的,那么你应该配置BCFG3,如下16位数据模式,就可以显示了。这个设置在Startup.s文件中。

  LDR     R0, =PINSEL2
    IF :DEF: EN_CRP
        LDR     R1, =0x0f814910
    ELSE
        LDR     R1, =0x0f814914
    ENDIF
        STR     R1, [R0]

        LDR     R0, =BCFG0
        LDR     R1, =0x1000ffef
        STR     R1, [R0]

        LDR     R0, =BCFG1
        LDR     R1, =0x1000ffef
        STR     R1, [R0]

;        LDR     R0, =BCFG2
;        LDR     R1, =0x2000ffef
;        STR     R1, [R0]

        LDR     R0, =BCFG3
        LDR     R1, =0x1000ffef
        STR     R1, [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