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31的SPI问题

楼主(2007-11-26):
2131的SPI第一次调试成功了,8段数码管正常显示,为什么在以后就不行了?数码管不变化了,程序没动啊,我看了一下论坛中的SPI问题,没找到我这种问题,还请版主帮忙给想想,因为程序都是附带光盘上的,也没动,所以没贴代码。

网友A:
请您检查硬件跳线连接

您好,如果您用的是光盘上的代码并且没有更改过,那么软件方面肯定不会存在问题,请问您硬件部分有没有做过更改呢?所以请您按照开发板配套教程进行检查,比如开发板上JP1需要断开,JP10需要连接。

网友B:
陆续整理和将要发表的菜鸟包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7874/message.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