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2

楼主(2007-11-26):
各位大虾,我自己用LPC2212第一次做ARM开发,做板回来后调试不通,请各位大虾指教下,遇到的问题如下:

1、焊接好最小系统板部分,上电晶振、复位电路都工作正常,但用JTAG口
  调试可以读到内核,但检测不到内部Flash。

2、通过ISP可以读到芯片,也提示擦除成功,能把在开发板上
   调试好的程序烧录进去,但程序跑不起来。

3,焊接外部存储电路,通过JTAG也能读到外部存储芯片,
   但程序也无法运行。

电路板电源检查都正常,LPC2212芯片焊接到开发板上也能正常工作。
请各位大虾指点下,或提供点检测手段和思路。

急!!!!!!!!!!!!!!

网友A:
ISP

ISP引脚要为高电平,才能运行

网友B:
检测Flash时,会报是什么样的错误?

楼主:
LPC2212调试

时间超时 error:timeout ;this means something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