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关于realview启动文件startup.s

楼主(2007-11-27):
我之前一直用keil3的karm242编译,startup.s也是keil3自带的,进行一些相关的配置后,进行单机仿真,就是大概看了一下异常向量中断的映射位置,如下:
   268: Vectors:        LDR     PC,Reset_Addr
0x00000000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269:                 LDR     PC,Undef_Addr
0x00000004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270:                 LDR     PC,SWI_Addr
0x00000008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271:                 LDR     PC,PAbt_Addr
0x0000000C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272:                 LDR     PC,DAbt_Addr
0x00000010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273:                 NOP                            /* Reserved Vector */
   274: ;               LDR     PC,IRQ_Addr

现在用了keil RV编译器后,startup.s也相应更换为RV的,同样进行单机仿真,却发现地址0处没有映射到异常向量,如下:
0x00000000  00000000  ANDEQ     R0,R0,R0
0x00000004  00000000  ANDEQ     R0,R0,R0
0x00000008  00000000  ANDEQ     R0,R0,R0
0x0000000C  00000000  ANDEQ     R0,R0,R0
0x00000010  00000000  ANDEQ     R0,R0,R0
0x00000014  00000000  ANDEQ     R0,R0,R0
0x00000018  00000000  ANDEQ     R0,R0,R0
0x0000001C  00000000  ANDEQ     R0,R0,R0
0x00000020  00000000  ANDEQ     R0,R0,R0
0x00000024  00000000  ANDEQ     R0,R0,R0
希望高手能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原karm242中自带的startup.s中比RV31的startup.s多出了一部分对于CODE_BASE的定义,如下:
$IF     (EXTMEM_MODE)
        CODE_BASE       EQU     0x80000000
$ELSEIF (RAM_MODE)
        CODE_BASE       EQU     0x40000000
$ELSE
        CODE_BASE       EQU     0x00000000
$ENDIF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导致地址映射在没有对实际硬件进行仿真时的映射区别,因为启动时需要通过硬件的检测情况来确定映射方式(EXTMEM,RAM,BOOT)?

网友A:
在选项里好象是倒数第三个标签还是那里,设置下连接地址

楼主:
谢谢!

问题解决